请教个关于PCI Express信号阻抗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9-06-24):
看了一个关于PCI Express Layout gudie的文档,其中关于阻抗的要求PCI Express link traces must maintain 100 Ω differential / 60 Ω single-ended impedance
for 4-layer or 6-layer boards; and 85 Ω differential / 55 Ω single-ended impedance for 8-layer or 10-layer boards.
为什么PCB板层不一样会有不同的阻抗要求?

网友:
参考层不一样

网友A:
    文档有更详细的内容吗?比较奇怪,没见过这要求。

网友:
    这个我也看到了,哪位大神来讲讲

网友:
    参考层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档有更详细的内容吗?比较奇怪,没见过这要求。

这个文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文档

供参考。

网友(2020-08-14):
    还是没有理解

网友(2020-09-29):
    这个主要是方便布线吧。4~6层主力布线层是top/botm。
    可以去看下阻抗,85Ω在表层线宽/间距会很大。100Ω的会好很多。

网友:
    我猜是层数多了,层间距小了,要满足原来的阻抗要求就可能导致走线太细,不能满足工艺要求,所以适当地降低阻抗目标值来保证有足够的走线宽度。。。。。

网友:
    过来学习学习,岂不美哉

网友(2020-11-07):
降低阻抗后,负载变重,抗干扰能力要强一点吧。4到6层板布线都在外层,可能需要考虑抗干扰能力。

网友:
    谁能给个答案吗

网友:
    哪位大神来讲讲

网友:
    我觉得是综合考虑的结果吧

网友(2021-04-12):
    阻抗不匹配 对高速信号没影响吗

网友:
    以前做的4层板只记得做的100欧姆。。。

网友(2022-06-15):
引用 网友A:
供参考。

就这?ok吗

网友:
    这是个好问题,主要是在强制叠层和线宽间距的情况下,8层板厚度减少,阻抗变低

网友(2022-07-28):
引用 楼主:
这个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