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蛇形线???在AD中怎么样布蛇形线???

楼主(2019-06-24):
路过的大神帮忙解释一下哈!!!
什么叫蛇形线???在AD中怎么样布蛇形线???

网友A:
    就是因为它像蛇,。。。

网友B:
    T+R  按tab设置线长等参数   自动走

网友C:
    蛇形走线其实就是等长的意思,一组地址线和时钟线需要等长的话就绕城蛇形一样的走线,总之就是为了控制这一组线长度相等来满足时序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因为它像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蛇形走线其实就是等长的意思,一组地址线和时钟线需要等长的话就绕城蛇形一样的走线,总之就是为了控制这一 ...

学习了,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  按tab设置线长等参数   自动走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