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和2层板的画法有什么不一样吗???

楼主(2019-06-24):
    用的是AD15,还没画过4层板,四层板和2层板的画法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A:
    四层板多了POWER和GND层,走线的时候可以将电源和地线最近打过孔到相应层,而top和bottom走信号线即可。双层板是地线打过孔到bottom层,然后通过覆铜连接;电源层需要走线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层板多了POWER和GND层,走线的时候可以将电源和地线最近打过孔到相应层,而top和bottom走信号线即可。双 ...

    那这种用过孔链接的话,过孔是不是不能设置成通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