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不是应该与pcb板垂直的吗???

楼主(2019-06-24):
这种是加感天线吧,而且单极天线的话不是要与地面垂直吗,还有啊,这种天线的话是不是应该要在管脚附近铺地的铜皮网络?地的形状是圆形吗,如果是的话那它的半径跟弹簧天线的长度一样还是按天线的1/4波长来?

网友:
这种应该是弹簧天线吧

网友A:
    天线没那么简单,一句话:天线和弹簧长度和圈数,以及PCB长度有关。

网友B:
    应该是加感天线的,可以增加带宽;你这个单极子天线其实与PCB地网络是垂直的;管脚旁边不要铺铜皮如红框;镜像铜皮形状不一定是圆,至少要接近信号1/4波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没那么简单,一句话:天线和弹簧长度和圈数,以及PCB长度有关。

    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加感天线的,可以增加带宽;你这个单极子天线其实与PCB地网络是垂直的;管脚旁边不要铺铜皮如红框; ...

谢谢大神,不敢说懂了,但是半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