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反激开关电源的纹波率最大可以取到多少?

楼主(2019-06-24):
请问一下,反激开关电源的纹波率最大可以取到多少?比如说做音响上使用的开关电源它在播放音乐的时候一般都不会长时间工作在最大功率的范围内的,使用的功率是一直在跳变的,是不是这类的开关电源纹波率可以取大一点呢?(最大可以取到多少),请有经验的大神帮忙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具体要看你电源是工作在DCM还是CCM模式。DCM模式纹波率2,CCM一般设在0.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要看你电源是工作在DCM还是CCM模式。DCM模式纹波率2,CCM一般设在0.4

DCM CCM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CM CCM代表什么意思

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问

电流连续和电流断续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要看你电源是工作在DCM还是CCM模式。DCM模式纹波率2,CCM一般设在0.4

    你说的是flyback拓扑上的电感纹波,楼主实际想问题的估计是输出端的纹波。
    并且就他的提问来看(负载一直在变化,导致输出电压不稳定),这个实际是负载调整率的问题,不是常规说的输出纹波。

网友:
    他问的是纹波率,纹波率和纹波不是一个概念。如果是负载一直在变化引起的电压不稳(注意:是一直在变化),那应该是系统响应的问题。最大负载和最小负载之间的电压差异才是负载调整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