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一些误导用户的UPS指标或功能(一)

楼主(2019-06-25):
浅谈一些误导用户的UPS指标或功能(一)

用户会经常见到一些UPS设备具备的指标,以及功能,而哪些实际上是对用户有用的呢?值得推敲。下面就一些常见的功能或指标做简单分析: 一、 缺相时使用的问题 1、UPS输入的三相电一般是平均分配电流的,在额定功率下,缺相后,仍然正常工作,则剩余相线电流就会相应增加。这样,会导致剩余的相线发热,甚至燃烧,或者开关因过流而跳闸等严重情况发生。 2、为了防止以上情况的发生,有些厂家会在缺相情况下,让UPS降
用户会经常见到一些UPS设备具备的指标,以及功能,而哪些实际上是对用户有用的呢?值得推敲。下面就一些常见的功能或指标做简单分析:
一、 缺相时使用的问题

1、UPS输入的三相电一般是平均分配电流的,在额定功率下,缺相后,仍然正常工作,则剩余相线电流就会相应增加。这样,会导致剩余的相线发热,甚至燃烧,或者开关因过流而跳闸等严重情况发生。

2、为了防止以上情况的发生,有些厂家会在缺相情况下,让UPS降额使用。但此时在额定负载下,由于降额的原因,又会导致UPS因为过载而保护,导致负载得不到保护。

3、因此,缺相时,属于市电异常,UPS应该转电池工作,并发出告警。否则的话,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二、 相序变化情况的问题

相序一般是在开机的时候,会出现错误的情况。此时,UPS提示相序错误,并发出报警。只需调整相序后,UPS就可正常供电。

若市电中断后(UPS转电池工作),因重新改动线路,或者临时接入发电机,此时可能会出现线序与原来相序不一致的情况,若接入的UPS的话,我司UPS会提示相序错误,UPS继续在电池状态下工作,为负载供电(因市电中断后,UPS转电池工作)。调整相序好后,UPS即可恢复市电(或油机供电)工作。

三、 频率范围问题

台达HIFT UPS频率范围为45-65Hz,属于比较宽的。国家标准要求频率范围为50HZ±4%。UPS输入频率范围并不是越大越好,因为频率范围太大的话,UPS旁路工作时,可能导致负载不能正常工作(频率超过正常范围)。所以,台达UPS输入端电压及频率采用先进的双输入窗口侦测设计,旁路输入电压范围为-±15%,频率范围为±10%可调,用户可根据负载的情况进行设置,这样可更好的保护负载,防止旁路供电时,超出范围,而导致贵重的服务器设备烧毁;整流器输入电压范围为-45~25%,频率为±10%,可更好适应恶劣市电和油机供电,减少电池放电机率,延长电池寿命。

四、 机架扩容并机及环流问题

UPS机架容量是有限的,不能无限容量,否则,机架太高,操作不方便,放置也会不稳固。所以,UPS当容量达到一定值,就需另外增加一个机架,来增加容量。台达HIFT UPS可扩容4个机架,容量范围可达20-480KVA 。

另外,UPS机架之间的扩容并联,需考虑UPS的并机控制和环流控制。台达 HIFT UPS 采用无主从机架并联技术,那个机架故障或模块故障,其他机架或模块都不会受到影响,故障的机架或模块自动退出系统。

其实,环流的产生无非是由于电压差的原因造成,对交流电来讲,一个是本身的电压差会造成环流,另外一个就是相位差,也会造成电压差,进而形成环流。其实,只要适时、快速的调整每个机架的输出电压、相位等情况,让其趋于平衡,就可降低环流到最小。另外,HIFTUPS也会时刻侦测每个机架的输出的电流情况,通过通信线缆,交换信息,调整输出电压和相位,使环流达到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