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四角测试怎么实施呢?

楼主(2019-06-25):
现在有个项目需要做四角测试,请教大神四角测试怎么实施呢?感谢。

网友:
温度和电压的高低限值进行组合,4种组合条件下进行测试

网友:
楼上解释基本到位的

网友:
温度和供电电压,分别取高值和低值,四种条件下进行测试,具体测试场景需要和实际的产品使用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