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模块应用测试通用方案

楼主(2019-06-25):
电源模块应用测试通用方案

1.直流输出模块电源纹波和噪声测试

    直流输出模块电源的输出纹波包含共模和差模两部分,差模纹波又包括开关频率的纹波和远高于开关频率的高频噪声,如图1所示。前者主要由开关频率及谐波组成,后者主要由功率开关器件快速的电压和电流变化产生,这两者都是需要检测的信号。共模噪声是由于接地点电位差的存在造成的输出纹波,这种信号沿输出线同向流动,最终在负载上转换为差模信号影响系统的工作,同样的原理,在测试时,如果探头两根信号线的阻抗不同,共模信号同样会转变成差模信号,影响真实的纹波。共模信号与接地方式有很大关系,可以通过滤波措施进行抑制,不属于模块电源的纹波测试范围,这里只介绍差模纹波的测试方法。

    小功率模块(=50W)输出管脚接平行铜箔带,后接电容,使用20MHz 带宽示波器测试并记录输出端的峰-峰值杂音电压;两平行铜箔带的长度为51mm和76mm(2inch和3inch)之间,两平行铜箔带的之间的距离为2.54mm(0.1inch);
    C焊接点的位置与模块输出端子的距离为25.4mm(1inch),示波器探头接点如图(a)所示,测试点距模块输出端子51mm左右,铜箔带的厚度和宽度(指两平行铜箔带之和)保证电压降小于2%。

    大功率模块(>50W)输出管脚接平行铜箔带,后接电容,使用20MHz 带宽示波器测试并记录输出端的峰-峰值杂音电压;两平行铜箔带的长度为51mm和76mm(2inch和3inch)之间,两平行铜箔带的之间的距离为2.54mm(0.1inch);C1焊接点的位置与模块模块输出端子的距离为25.4mm(1inch),C2焊接点与示波器探头的距离为12.7mm,C1为1?F的聚酯电容或瓷片电容(X7R或X5R 类型的)C2为10?F 的钽电容。示波器探头点如图(b)所示,测试点距模块输出端子51mm
左右,铜箔带的厚度和宽度(指两平行铜箔带之和)保证电压降小于2%。

    ⑵缓慢调节输出负载,从0调到额定负载,在输出端的峰-峰值杂音电压达到最大值时记录下来;

    ⑶ 将输入电压调节为最大值和最小值,负载在空满载范围内变化时,测试并记录峰-峰值杂音电压的最大值;

    ⑷取所有测试值中最大值作为峰-峰值杂音电压。

     这一测试方法被大多数模块电源制造商接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选用这一测试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