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xpedition 导出的元件库和allegro一样要设置路径吗吗

楼主(2019-06-25):
我从旧PCB 中导出cell .padstack, part库,格式为cell.hkp ,padstack.hkp ,PDB.hkp  问题1: 这些库如何导入本地库当中?
问题2: 新的PCB 如何像allegro一样设置design 路径?

网友:
1. 通过library service
2. 在哪一步卡住了?有截图吗?

楼主:
我导出库的格式 为.hkp,我不知道这些库如何用到新的PCB当中。我用library service 来转,但是这个转的格式 为.lmc

网友:
    lmc就是中心库,hkp就是可组成中心库的一些元素,设计的时候一般需要关联中心库,allegro种一般可以放到一起,用起来方便就是管理起来不方便,mentor层次清晰一些,只需要关联lmc就可以了,有在setup中设置。

网友:
    可以试试file栏中的导入

网友(2020-03-14):
    Padstack Partition “I\lib\layout\PadstackDB.psk” is already reserved by "Administrator@xugadstack Editor". It will be opened read-only
    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元件库能打开,元件也可以修改,但焊盘没法修改,有知道帮忙指点,多谢!

网友(2023-09-14):
    写的挺好,实践是可用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