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太阳能供电的温室环境智能监控系统

楼主(2019-06-25):
基于太阳能供电的温室环境智能监控系统

 为适应市场的需求,目前温室大棚在国内外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中以美国、日本、荷兰等国家发展最为迅速,基本实现了环境智能监控和远程监测。而在国内,大部分温室大棚未采用智能控制技术,且存在环境控制能力低、自动化程度落后、价格昂贵等缺点,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温室农作物的产量与质量,因此,广泛实现温室的智能监控很有必要。此外,维持温室大棚的正常运行需要提供充足的电能,而一般大型的温室大棚位于离居民生活区较远的空旷地区,对电能的利用并非很方便,但是太阳能资源丰富,因此如何实现对太阳能的利用成为一个值得思考与解决的问题。

    1 设计思想

    要实现对太阳能的利用,可以借助于太阳能电池实现光电转换,近年来太阳能电池的转换效率与使用寿命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目前单晶硅的转换效率可达30%左右。因此利用太阳能光伏系统为温室大棚供电成为了可能,为提高太阳能利用率,可采用MPPT和光伏系统自跟踪技术。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因子主要有:温度、湿度、CO2浓度以及光照。实现对各生长因子的智能控制,能很大程度地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与质量。

    基于太阳能供电温室环境智能监控系统框图如图1所示。

    2 模块化设计

    2.1 太阳能供电模块

    该模块主要包含MPPT的实现、蓄电池充放电监控、自跟踪系统以及电压转换4个部分。MPPT的实现和自跟踪系统均是为了实现太阳能更高效率的利用,蓄电池充放电监控则是对蓄电池、太阳能光伏组件阵列以及负载的保护,电压转换使得该系统可为各种交流和直流负载供电。太阳能供电模块框图如图2所示。

    2.1.1 MPPT的实现

    MPPT即最大功率点跟踪,是指控制器能够实时侦测太阳能板的发电电压,并追踪最高电压电流值,使太阳能电池板以最高的效率对蓄电池充电。MPPT控制的原理实质上是一个自动动态寻优的过程,通过功率的比较来改变占空比和脉宽调制信号,进而改变太阳能电池板的工作负载,改变输出功率点的位置,以达到最优。实现MPPT通常需要斩波器来完成DC/DC转换,斩波电路分为BUCK电路和BOOST电路。本文中利用BUCK变换器来实现MPPT,通过调节BUCK变换器的PWM占空比输出,使负载等效阻抗跟随太阳能光伏组件阵列的输出阻抗,从而使光伏阵列在任何条件下均可获得最大功率输出。BUCK电路实际上是一种电流提升电路,主要用于驱动电流接收型负载,直流变换通过电感完成,其电路图如图3所示。

    故通过调节占空比即可调整输出负载,从而可使太阳能光伏组件阵列工作在最大功率点。占空比的调节是通过控制Q基极电压来实现,可借助于单片机编程加以控制。

    2.1.2 蓄电池充放电监控电路

    蓄电池充放电监控电路是为了防止蓄电池组过充、过放等现象,蓄电池组在整个系统中起到储存与提供能量的作用,在硬件上可借助于单片机来实现,其软件程序流程图如图4所示。

    2.1.3 自跟踪系统

    为了实现对太阳能更大限度的利用,要保证太阳光每时每刻都垂直照射在太阳能电池板上,即太阳能电池板必须跟随这太阳的运动而运动。目前常用的自跟踪方法有匀速控制方法、光强控制方法、时空控制方法。为了方便实现并达到较好的跟踪效果,可以将匀速控制法与光强控制法相结合。并通过对实际光强与设定值的比较,分别采取紧跟踪、疏跟踪以及不跟踪的措施。在硬件上可以通过单片机、太阳光跟踪传感器、光强测定器等实现。

    2.1.4 太阳能应用于温室的前景

    目前使用太阳能光伏阵列进行供电需要占用一定的土地资源来安放太阳能电池板,然而现在已经生产出了半透明太阳能组件,此外透明太阳能电池组件也在进一步研究中,这使得将太阳能电池安装在温室顶部成为了可能。而且太阳能电池的转换效率在不断提升,因此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广泛使用将成为必然趋势。

    2.2 智能监控模块

    智能监控模块的主要部分为传感器模块、A/D转换模块、微处理器以及各因子的控制设备。

    2.2.1 传感器的选取

    测温设备选择SLST系列数字传感器,它是采用美国Dallas半导体公司的DS18B20数字化温度传感器,为不锈钢外壳封装,防水防潮,且具有高灵敏度和极小温度延迟,现场温度以“一线总线”的数字方式传输,大大提高了系统的抗干扰性能。其测温范围为-55~+125℃,温度准确度为±0.5℃,可直接将温度转换为串行数字信号供单片机处理。温室内湿度的测量采用JCJ100MH湿度变送器,其采用高精度湿敏电容进行测量,具有灵敏度高、稳定性好、准确度高和使用寿命长等特点。其工作环境为-40~80℃,输出电压范围为0~5 V,湿度测量范围为0~100%,均满足温室测量的需求。土壤湿度的测量采用高精度土壤水分传感器,它采用世界先进技术的土壤湿度传感器,精密、可靠、耐用,可直接连接至数据采集器,可长期埋设在地下任意深度,连续测量,其测量范围为0~100%,工作电压为7~15 V,输出0~1.1 V的电压信号,可经适当放大后供A/D转换。光照度的测定可以采用KITOZER系统光照度变送器。该种变送器以对弱光也有较高灵敏度的硅兰光伏探测器为传感器,具有测量范围宽、线性度好、防水性能好、传输距离远等特点,其工作电压为12~30 V,测量范围为0~200 000 LUX,支持二线制4~20 mA电流输出、三线制0~5 V电压输出、液晶显示输出以及RS 232,RS 485网络输出,适合在温室大棚环境下使用。CO2浓度的测定可采用FIGARO公司生产的TGS4160,它是一种固态电化学型CO2传感器,具有体积小,寿命长,选择性和稳定性好等特性。因为它的预热时间较长,故适合在室温下长时间通电连续工作。它的测量范围为0~5 000 ppm,使用寿命2 000天,内部含有热敏电阻起补偿作用。通过各传感器获得电信号,经A/D转换后输入单片机与所需要的设定值相比较,然后控制相应的设备来对各因子进行调节。

    2.2.2 各生长因子的控制

    农作物生长因子主要是指温度、湿度、CO2浓度以及光照。

    温度  升温设备可以采用热水锅炉、燃油锅炉、太阳能加热器等,鉴于室外太阳能资源充足,白天可采用太阳能加热器加热,实现光能向热能的直接转换,在太阳不足时,采取电加热器,由蓄电池组供电。降温设备采用湿帘风机,其中通风设备采取强制通风的方式,即利用风机产生风压强制空气流动降温,湿帘是利用水蒸发吸热的原理来降温,二者的结合作用能力强,效果稳定。

    湿度  当实际湿度低于所需要湿度时,可以通过控制安装在大棚顶端的喷嘴来实现,通过喷雾来提高湿度,同时又不至于使得湿度过大。当湿度过高,则可以通过通风来降低,这是利用湿度差来进行室内外的空气交换实现。

    CO2浓度  CO2的浓度直接影响着农作物的产量与质量,合适的CO2浓度可能达到40%~200%的增产。大气中的CO2浓度仅为350 ppm,在温室中需要提高CO2浓度,可利用CO2发生器来实现,采用化学反应、燃煤、燃气等方式来产生CO2,当CO2浓度过低时,即可通过控制CO2发生器的开关来提高。当浓度过高时,通过打开通风机即可。

    光照  光照的控制设备为遮阳设备和补光设备,当光照过强时,可借助遮阳设备来实现,当光照过弱时,可利用补光灯来实现,而且补光灯开启的数量受外界光照的影响,最终达到较为合适的光照强度。

    2.2.3 A/D转换

    A/D转换采用TLC1549,将各传感器所采集的模拟电信号转换为数字量输入单片机进行处理,对各因子加以控制。TLC1549为逐次比较型10位A/D变换器,其片内自动产生转换时间脉冲。转换时间小于21μs。其具有固有的采样保持电路,终端兼容TLC549,TLV549,采用CMOS工艺,有2个数字输入和1个三态输出,可和微处理器直接相连。

    2.2.4 软件实现

    该系统中所采用的单片机可以选择51/52系列单片机,如AT89C51。通过单片机编程来实现对各种设备开关的控制,其控制流程图如图5所示。

    3 结语

    该系统实现了对太阳能资源的有效利用,采用MPPT和自跟踪系统来实现高效率转换,且可以较好地智能控制农作物各生长因子,使得农作物生长在最为合适的环境中,大大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与质量。本文中所涉及的只是单间温室的智能控制,然而可以通过通信接口RS 232与上位机进行通信,实现集散控制,这样可以大大提高总体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