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三极管Vce产生了2.43V的压降?

楼主(2019-06-25):
电路通电实测,电流只有120MA,负载两端电压只有11.07V

网友:
    被B极电平箝位

网友:
    照描述,你这管子工作在放大区

网友:
    這樣接法是跟隨器, B極电流會隨E極电壓上升,從而減少了.引致三極管更不完全導通.

网友:
    如果不是工作在放大区,那就是PWM调制后的平均值(电容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