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减器中吸收片的材料一般是什么?各个参数呢?我想设置仿一下,请教大神,非常感...

楼主(2019-06-25):
衰减器中吸收片的材料一般是什么?各个参数呢?我想设置仿一下,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你说的是功率衰减器吗?

网友:
通常我们使用的吸收性衰减器里面 主要是电阻性材料。

网上可以查到 薄膜电阻性材料,如:碳膜,金属膜,金属氧化膜,合成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