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共基组态放大电路的稳定电路

楼主(2019-06-25):
一个关于共基组态放大电路的稳定电路

对于一个共基组态的放大电路如何设计其稳定电路(组态必须是共基的哦),在尽量保证增益的情况下,让其稳定放大信号。BJT管子为AT41411,偏置点设为:VCE=8V、IC=10mA,工作频率为2GHz。
(附上ADS原理图和仿真结果) ADS的S参数仿真结果,最大增益MaxGain=13.955,稳定系数StabFact=-0.937 <1。
(做为放大器使用,不是用于振荡器的啊)
共基极ADS仿真电路

仿真结果.

网友:
好古老的器件。现在为何要使用这个器件?

网友:
真要学习ADS的话,可以考虑依照s 参数来设计输入、输出 端口匹配

网友:
严格的话,可以添加负反馈电路,来提高稳定性。

网友:
添加反馈电路  使其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