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弱弱的问一下,POE中电源中R12电阻的作用是什么,限流吗?

楼主(2019-06-25):
菜鸟弱弱的问一下,POE中电源中R12电阻的作用是什么,限流吗?

网友:
    估计是防止浪涌电流吧

网友:
    其实我想知道R10和C7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假负载

为什么要假负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假负载?

这是一个没有光耦431的原边反馈电源,没有假负载空载电压会不稳定!

网友:
    楼上正解  假负载

网友:
假负载的作用,负载端需要一个负载电流,当没有这个负载电流时,POE的PD端就会默认为停止工作,当有这个负载电流时,PD就正常工作,不会有输出电压不正常或者不稳定的状态。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专用名字叫做:匹配电阻

网友:
    802.3 af协议中好像是有这么一条,需要有至少10mA的最小负载电流,不然PSE端会切断供电,具体可以查查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没有光耦431的原边反馈电源,没有假负载空载电压会不稳定!

    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