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过孔开窗?怎么设置???

楼主(2019-06-25):
    什么是过孔开窗?怎么设置???

网友:
    开窗就像裸露在外面的过孔,没有盖绿油那种,应该像画焊盘那样先画好,我自己想的不知道对不对,我不知道怎么设置的,,O(∩_∩)O~

网友:
    在板厂加工的时候可以提要求的。开窗还是不开窗

网友A:
    过孔阻焊处理有:过孔开窗,过孔盖油,过孔塞油
1.过孔开窗,可以两面开窗也可单面,可以作为测试点使用或调试使用,去掉下面勾选即开窗;

    2.过孔盖油,
    可以两面盖油也可单面,主要是为了设计美观和信号安全,孔太大盖油也难看,勾选即盖油

    3.过孔塞油,过孔盖油的改进版更加美观,设计时孔径不要超0.5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阻焊处理有:过孔开窗,过孔盖油,过孔塞油
1.过孔开窗,可以两面开窗也可单面,可以作为 ...

谢谢大神图文并茂的讲解,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