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电池充放电问题

楼主(2019-06-25):
请教一下,对于电池充电和放电,具体应该使用多大的电流呢?听说电流大小不一样测试结果不一样,感谢

网友:
电池充放电有相关的规范,0.2C/0.5C都有做相关的规定,具体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按照规范来就好。

网友:
锂电池充放电测试规范中有规定的,可以查阅一下

网友:
有规范可以参考,不同的放电速率影响其放电容量。

网友:
放电速率会影响放电容量

网友(2019-09-04):
    看你是什么样的电池什么样的产品。我记得一般锂离子电池用0.5C作为工作电流上限(比如4000mAh就用2A的电流)比较常见和安全点吧?

网友:
    不同种类的电池有不同的放点要求,不可以马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