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画的地过孔和走线的过孔孔径不一样大???

楼主(2019-06-25):
    为什么画的地过孔和走线的过孔孔径不一样大???这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
    你在规则里设置即可,allow via的种类都换成同一种就行了

网友:
    最好一样了,孔种类越少越好成本和交期会越短

网友:
    问题不大,地过孔大一点,有利于降低电阻。

网友(2020-07-29):
    双击一下就看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