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ESD 测试中信号打静电是按什么量级 什么判断标准

楼主(2019-06-25):
求助下ESD 测试中信号打静电是按什么量级 什么判断标准,产品属于模块产品,带插针。产品做认证时候测试怎么判断?感谢!

网友:
ESD等级看产品对应的类别,不同类别等级不一样。模块的产品一般根据系统产品的要求,模块产品一般有工装,接触部分打接触放电,非接触部分打空气放电

网友:
看法規,還要看你的產品別

网友:
如客人没标准要求,一般接触式正负4KV,空气式正负15KV

网友:
这个要看你是什么产品。还有客户什么要求,我是国内ESD原厂技术,可以提供产品ESD设计方案,有需要可以联系头像上的电话,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