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求助

楼主(2019-06-25):
    开关电源给风扇供电的那一路中有个RCD吸收电路。但是搞不懂这个吸收电路的作用是什么?工作原理是什么? 目前的情况是这个电阻温度很高,都100多度了。

网友A: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你这个不是RCD吸收,是输出整流的RC吸收。100多度在可接受范围。看图纸电阻的值是150,一定要降低温度的话可以拆掉原有电阻,并联装两个2W的300R的电阻。如果原器件是贴片的话可以改成插件的电阻,散热效果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是RCD吸收,是输出整流的RC吸收。100多度在可接受范围。看图纸电阻的值是150,一定要降低温度的话 ...

您说的并联电阻需要改板,比较麻烦。  目前是准备把电阻功率放大到5W试下,金属膜电阻改为碳膜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正在处理中,还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