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match group 等长是 显示黄色的网络约束不了

楼主(2019-06-25):
    请教     allegro match group  等长是 显示黄色的网络约束不了  怎么解决

网友A:
    黄色的应该是没有连接上吧,你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色的应该是没有连接上吧,你检查下?

就是点对点的  连上了的

网友B:
    先确认一下是不是接好了,再试下把CM关掉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认一下是不是接好了,再试下把CM关掉重开

    显示 有错误 并且 这些条线走线的时候 红绿的都没有出现

网友:
    数据组少了一根线。兄怼。。。。。第二组。。。。不是应该8-15吗 A15不是地址的吗!。。。。

网友:
    是不是swap过pin没改

网友:
    matchgroup针对的是pinpair,如果是net,只包含2个pad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2,就必须有pin pair不然就无效。你的图上应该都是点对点的,所以看下网络连好没,是不是拓扑不一样,不确定就把PCB裁剪了发出来看看

网友(2021-06-09):
    是不是线没有连上

网友(2024-04-13):
    Setup —> constrains — >  Modes
相关配置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