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 布局问题

楼主(2019-06-25):
PCB PCIE走线如果一个差分对的两根线对地距离不一致,对信号影响大吗?请大佬帮忙解惑!

PCIE

PCIE

网友A:
如果有完整的参考平面,可以考虑去掉包地。
你这个包地间距太小,同层阻抗因素必须要考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完整的参考平面,可以考虑去掉包地。
你这个包地间距太小,同层阻抗因素必须要考虑了。

大神

网友:
    17.2软件自带的阻抗仿真工具,跑一下就看出差异了。。

网友:
两层板影响大,四层板有完整的GND平面不大,主要看过孔回流到地平面的速度和距离。

网友:
    要看有沒有符合板廠給的阻抗控制POLAR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完整的参考平面,可以考虑去掉包地。
    你这个包地间距太小,同层阻抗因素必须要考虑了。

    每对差分线间距是20mil,这个距离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对差分线间距是20mil,这个距离可以吗

    现在的pcb一般100差分阻抗能算到4/5。你周围的包地线间距20mil,对阻抗影响基本可以忽略。
    如果不放心可以把参数放到polar里看看。

网友:
    一般来说信号线下面有完整的参考地,而同层的地与信号的距离超过2倍线宽就影响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