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former 正反接的二次側是否相同?

楼主(2019-06-26):
各位前輩好,
請問如圖的case 1 / case 2的transformer接法,
當一次側 與 二次側同時反接,

其case 1 與 case 2 二次側的結果會是一樣嗎?

先謝謝各位的不吝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樣

謝謝您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

謝謝您的回覆。

网友C:
只要两边同时交换,效果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两边同时交换,效果是一样的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