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如何建立一个封装,且该封装top层和bottom层都有焊盘

楼主(2019-06-26):
请教大神们,cadence如何建立一个封装。这个封装top层和bottom层需要都有焊盘

网友A:
    bottom层焊盘的建立:

网友B:
    想建立表底的焊盘,可以设置为通孔类设置表底后再改回贴片

网友:
    很简单,设置为通孔焊盘,孔径为0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ttom层焊盘的建立:

    我表述有些问题,是不同的pin number ,比如1脚放top ,2脚放bott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建立表底的焊盘,可以设置为通孔类设置表底后再改回贴片

    能详细讲讲吗

网友C:
    做两个焊盘啊,一个只有top层,一个只有end层,其他层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两个焊盘啊,一个只有top层,一个只有end层,其他层无

    正解。

网友D:
    正常做的焊盘,放下去只能在TOP层,按照图片把bgn层改为END LAYER,出来的焊盘放下去在BOTTOM层,其他和普通焊盘无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做的焊盘,放下去只能在TOP层,按照图片把bgn层改为END LAYER,出来的焊盘放下去在BOTTOM层,其他和普 ...

这种的是可以实现。请问您知道封装建立的过程中能整个焊盘镜像到底层吗?这样就不用再建焊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种的是可以实现。请问您知道封装建立的过程中能整个焊盘镜像到底层吗?这样就不用再建焊盘了。

    allegro不支持封装里面镜像焊盘,只能用这种方式,起码16.6和之前版本不支持,之后的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allegro不支持封装里面镜像焊盘,只能用这种方式,起码16.6和之前版本不支持,之后的不确定

    了解,感谢

网友E(2020-01-07):
    为什么我用这个方法做的焊盘放置老是提示我命名有非法字符,要么就是让我检查 E- (SPMHAP-3): Problem loading 'Smd30_135Bnp.pad'.
E- (SPMHA1-161): Cannot open the design database file ... run standalone dbdoctor on the file.
Command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用这个方法做的焊盘放置老是提示我命名有非法字符,要么就是让我检查 E- (SPMHAP-3): Problem load ...

真的没有非法字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常做的焊盘,放下去只能在TOP层,按照图片把bgn层改为END LAYER,出来的焊盘放下去在BOTTOM层,其他和普 ...

我就是这样做的,但是放置的时候就说有问题,不是在Layout-->Pins    Options中选择Padstack就可以了吗?E- (SPMHAP-3): Problem loading 'Smd30_135Bnp.pad'.
    E- (SPMHA1-161): Cannot open the design database file ... run standalone dbdoctor on the file.
E- (SPMHUT-1): Illegal character(s) present in the name or value.
    E- (SPMHAP-3): Problem loading 'Smd30_135Bnp.pad'.
E- (SPMHA1-161): Cannot open the design database file ... run standalone dbdoctor on the file.
Exiting from Add Pin.

网友(2022-12-09):
    了解,谢谢大家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