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测试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9-06-26):
各位大侠请教个问题:
万用表
电流显示的数值是有效值还是平均值?

和示波器接电流探头测试直流电流的结果有什么差异?示波器读取的是RMS值吧?
示波器测试直流电流,设置交流耦合和直流耦合测试数值有差异吗?
评估一个DC-DC是否能满足电流需求,用示波器接电流测试负载直流电流是参考RMS值?

网友:
万用表一般来说显示的是瞬时值,有的有RMS值和平均值测量功能,需要选中对应的测量进行相应的测量。

网友:
示波器直流耦合与交流耦合是有差异的,直流耦合是把所有的电流成分都会进行采集和显示,包括直流和交流部分;而交流耦合则是去除了直流分量,仅对交流成分进行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