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调试过程中的趣事与心得

楼主(2019-06-26):
    电源调试过程中的趣事与心得

    (一)原理方面,我做的是多路反激电源。输出级都另用LC滤波器了。之前只会计算LC的截止频率,觉得截止频率越低,在开关频率处的衰减越大,就认为是这个LC越大越好,在做环路补偿的时候需要功率部分的模型,我看过的教材上全是输出用一个电容的情况就是不存在后级LC滤波,如果按照教材上的计算方法,不考虑LC,但实际431反馈电压是取自LC后,如果在环路中在加入LC这一段,给光耦和431 供电的端又在LC前,二种方法都不合适。后来经人指点认识到后级LC主要是为了滤除高频的干扰,截止频率可以选在开关频率的1/10到1/20处,在开关频率处的衰减也可以满足需要,在穿越频率处的相移也很小,在计算环路的时候可以不考虑。其中电感一般3.3uH即可,选在我后级电容将以前的1000uF 换成47uF,效果也很不错的。

    (二)说说自己实际调试的时候出现的这个比较可笑的问题,我的电源是3路输出,互相隔离,有2 个12V的是并绕的,带负载也是一样的,后级C和LC值完全一样,包括牌子也一样,但是输出的值用电压表看的时候一个来回跳,一个很稳,用示波器看的时候,来回跳的那个出现不规则的上下干扰,示波器放在2.5S档上有时候也很明显,但是另外一路就很稳,。我就想是不是这路离主控那一路比较近,受影响了?就开始调试主路,将431周边的参数来回试啊,试了快一周了。没有结果,有时候想会不会是刚换完参数得烧一会的原因呢?我用将电压表加着,一直开着。昨天上午烧了不到10分钟,不稳的那一路突然电压值变为0,而主路很正常,我恐慌下赶快断开空开(以前炸怕了),怀疑二极管烧了,检查,没坏,负载测试,没坏。心想可能刚才看错了,再开机还是没有输出,就想着哦,能测试的地方都测测吧,反正也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结果侧刀那个12V板子的二个输出口时负载无穷大,这不奇怪了吗?输出端我接的50欧的大电阻啊!再一侧这二个端口到负载的连线,一个不通!但是拔了拔线,依然很牢固。我就把插排拔了下来,换了个头好使了,输出电压波形居然也直了!原来是由于输出3路,我用的6端子那种插座。调试的时候每次拿过来焊一个件就要拔一次。时间长了就把里面拔的接触不良了,但是外面看不出来,之前因为接触不良,所以就出现不规则的上下波动,有时候幅值到0.4V呢,而最终在最后的时候是彻底接触不上了,就和负载形成开路!但是由于我有假负载,所以其实电源还是正常工作的,还害了我虚惊一场。想着想起来,每次接好板子,上电之前都得认真检查,要避免出现未接牢固或者是虚焊的情况。

    还有一次因为实验的时候焊的器件接头都比较长,反过来焊板子的时候就把器件压趴下了,反过来就直接上电,结果只听见啪的一声,保险丝就断了,掉电检查时发现817呗炸裂开了,而导致的原因是300V的线过来碰到光耦上了。由于这种低级错误耽误了不少时间,也烧了些器件,今天想到写出来,就是希望以后能在上电之前先认真检查,避免出现这种低级的错误!

    (3)这是我调试的时候一种做法,感觉还不错,拿出来分享一下,我在电源输入和输入插排之前接了个空气开关,在上电特别是第一次上电的时候先把空气开关闭合,然后用手去查插销,如果后级万一出现短路之类的情况,空开马上就跳闸,这样可以保护后级的电路。这么接了之后现在还没出现过问题。

    下面开始更新,继续将学习的一些东西发出来和大家探讨:

    反馈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下面分别探讨下这种补偿方式,从复杂的开始:

    双极点双零点补偿器的转折频率,及其决定因素:

    上图是这个的示意图,下图是伯德图。伯德图里用到这个转折频率,所谓转折频率就是在一个频段一个参数是关键作用,到另一个频段又是另一个参数起关键作用。在RC组成的电路中,由于C的阻抗有随着频率变化,而R不会变化。所以转折频率就是RC之间谁起关键作用的转换。这个转折点就是二者阻抗相等的点。即R=1/WC 所以得到转折频率为f=w/2pi=1/2piRC

    先说反向输入端和输出之间的这一部分,一般C2>>C1

    在FZ1的前后,频率小时C2,C1阻抗无穷大,R2阻抗有限。所以R2C2支路阻抗主要是C2,由于C2>>C1,所以阻抗C1>>C2,并联部分由阻抗小的决定,因此在低频时主要是C2决定,随着频率增加,C2阻抗降低,直到R2C2中主要有R2决定,在这个期间二者阻抗相等时的频率为转折频率FZ1。其他几个转折频率可以同样的方法得出。

    局部电路单独看的时候RC串联等式结果为0,RC并联代数式结果是无穷大。所以对于上图来说R2C2和R3C3是代数式结果为0,R1C3和R2C1的代数式结果为无穷大,但是因为在求传函的时候,R2C2C1在分子上,R3R1C3在分母上。分子为0,分母为无穷大的是零点,分子是无穷大,分母是0的是极点。所以得出这个电路的2个零点2个极点分别是:

    零点:R2C2 R1C3

    极点:R3C3 R2C1

    仅仅知道几个零点极点的位置,只能确定这个曲线的样子和左右的位置,但是上下的位置不能确定,这就还需要一个量来定。由于伯德图中有2个平台,就选这2个平台来确定此时的增益,看第一个平台,零点1后面主要有R2起作用,零点2前面主要用R1起作用,所以在图中的阻抗可以简化为反向端限流的是R1,反馈电阻是R2,此时的增益是R2/R1。

    在2个极点处,同理是有C1和C3起作用,增益就是(1/wc1)/(1/wc3)=c3/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