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割电源模块(讨论)

楼主(2019-06-26):
当前layout中遇到一个问题:工控板上,主频180M左右,有功率模块。电源有18V,经过开关电源转换成12V,5V, 3.3V ,1.8 V.那么这些电源的分配该采用什么拓扑结构呢?

1.如果产品成本考量,所有的电源必须分配在一个层上,该如何分割各个电源呢?
2.如果允许分配在多个层上,如果出现电源的跨分割,该采用何种技巧限制影响呢?

期待大神回答。。。。

网友:
想知道工控板所采用的是什么方案

网友:
无图言diao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lol,不一定所有的电源都要在电源层分割啊,可以在走线层处理部分电源

网友:
    电源模块靠近对应的负载,按电源树划分,走线层、电源层都可以处理,只要满足电源相关要求即可。

网友:
    主控的电源尽量用平面,其他走根线都关系不大。

网友:
    电源树是什么

网友:
    整板电源铺电源平面,其它电源可以从信号层铺,不用全部集中在平面层

网友(2019-08-23):
    期待大神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