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在走线的时候,不能捕捉到器件焊盘的中心位置,要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9-06-26):
PCB在走线的时候,不能捕捉到器件焊盘的中心位置,要怎么设置啊???

网友:
PCB走线时不需要捕捉到焊盘中心(画异形焊盘才会涉及),走线正确连接到焊盘就行的,唯一可以设置焊盘出线规则的。

网友:
看看勾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