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加泪滴,加泪滴有什么规范吗???

楼主(2019-06-26):
为什么要加泪滴,加泪滴有什么规范吗???

网友A:
加泪滴三个作用吧:
1.加固焊盘,特别在布线宽度小焊盘很大时多次加热很容易搞掉焊盘的,板子会报废很难修复。

2.改善阻抗连续性,降低信号反射系数减小驻波比,从而改善信号质量的。

3.有泪滴的板子,个人觉得很美观了。

注意加泪滴时要重新铺铜重新DRC检查,查找短路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泪滴三个作用吧:
1.加固焊盘,特别在布线宽度小焊盘很大时多次加热很容易搞掉焊盘的,板子会报废很难修 ...

    感謝無私指導,學習了。

网友:
    早期PCB工艺不良,高温导致铜皮剥落,泪滴可以起到加固的作用。现在有泪滴的板子感觉更专业,但对于精密走线的板子,泪滴显得多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