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世界太奇妙了,从来没用过总线,不知道总线是怎么画的???

楼主(2019-06-26):
电子世界太奇妙了,从来没用过总线,不知道总线是怎么画的???哪位大神知道,稍微讲解一下

网友:
原理图上总线由总线和总线入口,以及总线标签构成,其网络关系不仅用飞线连接就行的,还要总线网络标签的。所以一定正确命名和放置总线网络标签,如总线DQM[0..7],则总线入口就必须是DQM0、DQM1、、、DQM7,一个都不能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