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图框有点小,元器件放不下了,怎么样把它调大点???

楼主(2019-06-26):
原理图图框有点小,元器件放不下了,怎么样把它调大点???

网友A:
以AD19.1为例,打开活动面板“properties”,点击图纸空白处,然后在“properties”中选择图纸大小,如下。

网友:
    在文档选项那里,选择自定义,输入横纵长度就可以修改了,不过推荐用自带的标准A4 A3之类大小的,另外如果器件多的,最好用层次设计,每个页面都用A4大小,打印和查看方便,修改也方便

网友:
    按标准的A3 A4布放元件最好,放不下就更换大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AD19.1为例,打开活动面板“properties”,点击图纸空白处,然后在“properties”中选择图纸大小,如下。[ ...

    大神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