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射频前段链路的问题。

楼主(2019-06-26):
两个射频滤波器级联的时候,其带外衰减是两个滤波器的带外衰减代数相加还是怎样的特性呢?比如滤波器A在1Ghz处的带外衰减是30dB,滤波器B在1Ghz处的带外衰减是25dB,最终该链路级联起来在1Ghz处的衰减是多少呢?如果如果不是55dB,那么这种情况下带外衰减由什么决定的呢?

网友:
通常做法是两个滤波器中间用一下放大器。

理论上是两个滤波器的带外抑制直接相加。

但涉及几个因素,不能直接相加。比如驻波反射,空间隔离等等

网友:
应该是按照网络级联的方法来计算,肯定不是简单相加、因为这个抑制和衰减器不一样,带外抑制是由反射引起的。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评估板实测。。

网友:
这时,用ADS仿真:除了厂家提供s参数外,也最好用实际标网获取的数据进行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