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频谱仪的线损和40dB大功率衰减器校准问题。

楼主(2019-06-26):
使用射频信号源和频谱仪对40dB大功率衰减器和线损进行校准时,工作中心频率为1616Ghz,span打到100Mhz得到的损耗值为a和1MHZ时得到损耗值为b,att设置为默认的10dB,最终校准出来的a和b大概会相差1dB左右,由于最终功放是放大的调制信号,所以频谱仪在测试时带宽span打到100Mhz,但这个时候频谱仪上的补偿值设置为a,这样感觉是不是不太准?如果不准,这种情况下该怎么校准时比较准确的呢?

网友:
上图。请将各个状态下的频谱仪测试图上载一下

网友:
校准感觉有点问题。频谱仪的span并不会影响测试的结果才对。RBW才会。另外,你要测试100M的信号带宽,肯定是要以100M的方式来进行校准的,这点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