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电路用TL494输出PWM波形的峰值只有400多毫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06-26):
用示波器测量5,6脚的波形都是标准的三角波,最大值在3V左右。但是8脚和11脚输出的PWM峰值只有400多毫伏(波形正常),换了一个TL494芯片还是一样。TL494部分电路如下图所示。请教大神是怎么回事啊!感谢!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1-07-03):
有没有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