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使用示波器?什么时候应该使用逻辑分析仪?

楼主(2019-06-26):
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使用示波器?什么时候应该使用逻辑分析仪?

网友:
一般时候应该都是使用示波器,进行多通道的逻辑验证就需要逻辑分析仪

网友:
    看数字信号,协议啥的逻辑分析仪;all都可以示波器

网友:
    debug IC數位信號用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