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微波限幅器是做什么的?

楼主(2019-06-26):
有谁知道微波限幅器是做什么的?

网友:
保护射频前端器件,特别是保护LNA(低噪声放大器)的,避免有异常的大信号强度的输入,导致烧毁器件。

比如多雷达应用场景

网友:
限制输入功率幅度  用于保护后面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