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档输出的数控可调稳压电源电路设计

楼主(2019-06-26):
    8档输出的数控可调稳压电源电路设计

    本例介绍的数控百流稳压电源电路,其输出电压分为3V、4.5V、5V、6V、7?5V、gV、l2V和l5V共8档,最大输出电流为2A。 电路工作原理 该数控直流稳压电源电路由稳压电路和触摸控制电路组成,如图5-29所示。
稳压电路由电源开关S、熔断器FU、电源变压器T、整流桥堆UR、滤波电容器Cl、C2和五端可调稳压集成电路ICl组成。
    触摸控制电路由触摸电极片Al-A8、电阻器Rl-R26、晶体管Vl-V8和电子开关集成电路IC2组成。
    接通S,交流220V电压经T降压、UR整流及Cl、C2滤波后,一路作为输人电压加至ICl的1脚;另一路经Rl限流降压及C3滤波后作为IC2的工作电源。
    IC1的2脚、4脚间电阻值及4脚与地之司的电阻值决定输出电压的高低,在刚接通电源时,IC2的各输出端均为低电平,Vl-V8均截止。当触摸Al时,IC2的1脚输入低电平指令,2脚输出高电平 (锁定为该状态),使Vl饱和导通,Rll通过VI的导通内阻接地,ICl的2脚输出+3V电压;当触摸A2时,lC2的3脚输入低电平指令,4脚输出高电平,使V2导通,Rl2通过V2的导通内阻接地 (同时IC2的2脚变为低电平,Vl截止),ICI输出+4.5V电压;....;当触摸A8时,IC2的16脚输入低电平,17脚输出高电平,使V8导通,R18通过V8的导通内阻接地,ICl的输出+l5V电压。 调整RO的阻值,可以改变输出电流的大小。
    分别调整Rll-R18的阻值,使输出电压达到标称值。
    元器件选择 RO选用2W、O.22-ln的线绕电阻器;Rl、RlO-Rl8均选用1/2W的金属膜电阻器;肛-Rg和Rl9-R26选用1/4W金属膜电阻器或碳膜电阻器。
    Cl选用耐压值为25V的铝电解电容器;C2和C4均选用独石电容器;C3选用耐压值为16V的铝电解电容器。
UR选用2A、5OV的整流桥堆。 Vl-V8选用S9014或S8050、2SDlO20、3DK4、BC338型硅NPN晶体管。
    ICl选用L2O0型稳压集成电路,使用时应加装散热器;IC2选用5G673型触摸式电子开关集成电路。 T选用10-15W、二次电压为17-18V的电源变压器。
Al-A8可用薄铜片或易拉罐的铝片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