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掉过孔周围那个圈。还有图示是混合分割层铺的电源,相同的网络铜铺不上过孔...

楼主(2019-06-26):
如何去掉过孔周围那个圈。还有图示是混合分割层铺的电源,相同的网络铜铺不上过孔是怎么回事?

网友:
    第一个问题:tool-optinos-split/mixed plane-remove unused pads 下面的两项全部勾选上第二个问题:全选所有过孔  然后选择过孔的属性  吧plane thermal前面的勾去掉

网友:
    design options  /split mixed plane   把use design rules for thermals and ant  前面打勾,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