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0间距BGA内走差分线

楼主(2019-06-26):
请教各位大神,1.0间距BGA内走差分线,要求100欧阻抗,多少线宽和间距能满足要求。

网友:
    材料、叠构、介电、内层外层、。。。。都没说明 ,就不好确定了

楼主:
    S1000-2M板材,层数还没确定12层或14层。板厚在2mm,其他没特殊要求

网友:
    为满足可制造性,应该以走线到孔孔壁间距为优先设计约束,一般用0.1毫米线宽/线距就可以。2mm板厚,12层我估计很难满足100欧姆要求。除非相邻层开窗,或用特别的层堆叠设计。

网友:
    对,问版厂。或者走内层吧

网友:
    :lol看看,可以忽略阻抗,BGA内部: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