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entor的add via功能stitch contour是灰色的用不了

楼主(2019-06-26):
mentor的add via功能stitch contour、stitch shape、radail、array都是灰色的用不了
只有interactive能用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吗,求助大神

网友:
lic打开全了么?比如选择300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对,功能受限吧。

楼主:
lic在哪里打开,用的破解版,同事和我装的是一样的版本,一样的破解,他的软件这些功能都能用
所以怀疑是哪里设置问题

网友:
    在你开启界面的时候一般会弹出来lic选项,如果你没有选择,你可以在setup中有个lic模块选项

楼主:
    果然是lic的问题,感谢楼上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