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 如何建立一个封装,且该封装top层和bottom层都有焊盘

楼主(2019-06-27):
Expedition 如何建立一个封装,且该封装top层和bottom层都有焊盘

网友:
这个器件,最后如何固定在PCB上呢?SMT?波峰焊?

网友:
跟SMT的是一样的,不过在做cell的时候顶底层都要放置这个焊盘

网友:
    一个封装是由焊盘栈堆积起来的,你只需把建立好的焊盘栈添加到对应封装的TOP和BOT层即可。

网友:
    在设计封装的时候,选择需要的正反面即可

网友:
    这种一般是什么器件呢?

网友:
    将需要放在背面的焊盘放在opposite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