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鑫蓝牙模块ESP32-wrover与手机通过蓝牙串行(SPP)方式通信异常

楼主(2019-06-27):
大侠们,有人用过乐鑫蓝牙模块ESP32-wrover的吗?
我用PC串口(转为LVTTL电平后)与ESP32-wrover模块串口对接,PC端用串口助手发送数据文件,即使波特率设为很低,手机端蓝牙app也会丢数据!
但是,我把PC的USB口插入一个京东买的扩展蓝牙模块来接收数据文件,就正常,即使发送波特率为1MHz也没问题!
ESP32-wrover提示数据拥塞,请问这是什么情况?不懂唉。

网友A:
    串口通信质量肯定比不上USB,但也不一定就是串口问题,也可能是模块本身问题。

网友B:
    根据你的描述,用蓝牙协议通信,发射端用ESP32-wrover不变,接收端用京东模块比手机端模块好,我觉得这个跟接收端关系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通信质量肯定比不上USB,但也不一定就是串口问题,也可能是模块本身问题。

    感觉是手机端的问题,因为用PC扩展蓝牙模块接收就没问题,不知道是否跟蓝牙协议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描述,用蓝牙协议通信,发射端用ESP32-wrover不变,接收端用京东模块比手机端模块好,我觉得这个跟 ...

我也是这么考虑的,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考虑的,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建议软件配置一下ESP32-wrover功率,提高发射功率,看看手机端丢包率是否有改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软件配置一下ESP32-wrover功率,提高发射功率,看看手机端丢包率是否有改善了。

修改乐鑫提供的代码后,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修改乐鑫提供的代码后,可以了。

分享一下修改那部分呢?一起学习进步呗!

楼主(2019-08-05):
引用 网友B:
分享一下修改那部分呢?一起学习进步呗!

软件同事在乐鑫给的程序上做修改,反复调试后ok了。乐鑫的软件包对蓝牙这块可能还不稳定,官方也在更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