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优点有哪些 开关电源中电感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9-06-27):
    开关电源的优点有哪些 开关电源中电感的作用是什么

           导读:喜欢电器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生活中的电器设备,都离不开辅助设备,像洗衣机能洗衣服,冰箱能制冷,风扇会转动,看似简单,其实都离不开辅助设备的帮助,什么设备有什么作用,这些我们经常会忽略掉,像开关电源已经被广泛应用到了各种电器设备中,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辅助设备,那么开关电源的优点有哪些呢?大家经常问起的开关电源中电感的作用是什么?今天就来给大家讲解一下,认识一下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的优点有哪些
      开关电源的优点有哪些?功耗小,效率高。在开关电源电路中,晶体管V在激励信号的激励下,它交替地工作在导通—截止和截止—导通的开关状态,转换速度很快,频率一般为50kHz左右,在一些技术先进的国家,可以做到几百或者近1000kHz。这使得开关晶体管V的功耗很小,电源的效率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其效率可达到80%。
      体积小,重量轻。从开关电源的原理框图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里没有采用笨重的工频变压器。由于调整管V上的耗散功率大幅度降低后,又省去了较大的散热片。由于这两方面原因,所以开关电源的体积小,重量轻。
      稳压范围宽。从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是由激励信号的占空比来调节的,输入信号电压的变化可以通过调频或调宽来进行补偿。这样,在工频电网电压变化较大时,它仍能够保证有较稳定的输出电压。所以开关电源的稳压范围很宽,稳压效果很好。此外,改变占空比的方法有脉宽调制型和频率调制型两种。开关电源不仅具有稳压范围宽的优点,而且实现稳压的方法也较多,设计人员可以根据实际应用的要求,灵活地选用各种类型的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中电感的作用是什么
      电感是开关电源中常用的元件,由于它的电流、电压相位不同,所以理论上损耗为零。电感常为储能元件,也常与电容一起用在输入滤波和输出滤波电路上,用来平滑电流。电感也被称为扼流圈,特点是流过其上的电流有"很大的惯性".换句话说,由于磁通连续特性,电感上的电流必须是连续的,否则将会产生很大的电压尖峰。
    开关电源
      电感为磁性元件,自然有磁饱和的问题。有的应用允许电感饱和,有的应用允许电感从一定电流值开始进入饱和,也有的应用不允许电感出现饱和,这要求在具体线路中进行区分。大多数情况下,电感工作在"线性区",此时电感值为一常数,不随着端电压与电流而变化。但是,开关电源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即电感的绕线将导致两个分布参数(或寄生参数),一个是不可避免的绕线电阻,另一个是与绕制工艺、材料有关的分布式杂散电容。杂散电容在低频时影响不大,但随频率的提高而渐显出来,当频率高到某个值以上时,电感也许变成电容特性了。如果将杂散电容"集中"为一个电容,则从电感的等效电路可以看出在某一频率后所呈现的电容特性。那么大人知道开关电源中电感的作用是什么了吗?
      教你开关电源如何选择合适的电感
      电感是开关电源中常用的元件,由于它的电流、电压相位不同,所以理论上损耗为零。电感常为储能元件,也常与电容一起用在输入滤波和输出滤波电路上, 用来平滑电流。电感也被称为扼流圈,特点是流过其上的电流有"很大的惯性".换句话说,由于磁通连续特性,电感上的电流必须是连续的,否则将会产生很大的 电压尖峰。
      电感为磁性元件,自然有磁饱和的问题。有的应用允许电感饱和,有的应用允许电感从一定电流值开始进入饱和, 也有的应用不允许电感出现饱和,这要求在具体线路中进行区分。大多数情况下,电感工作在"线性区",此时电感值为一常数,不随着端电压与电流而变化。但 是,开关电源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即电感的绕线将导致两个分布参数(或寄生参数),一个是不可避免的绕线电阻,另一个是与绕制工艺、材料有关的分布式 杂散电容。杂散电容在低频时影响不大,但随频率的提高而渐显出来,当频率高到某个值以上时,电感也许变成电容特性了。如果将杂散电容"集中"为一个电容, 则从电感的等效电路可以看出在某一频率后所呈现的电容特性。

网友:
    "由于它的电流、电压相位不同,所以理论上损耗为零。"------这个只要都不为零,就会有损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