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定位问题

楼主(2019-06-27):
    请问AD09种器件可以精准定位吗
导入dxf后,将1pin放到与dxf中圆圈重合,

网友A:
    编辑器件PCB封装放置封装中心在1PIN上,然后更新到PCB,这样布局布线就会以1PIN为中心移动器件,放置在DXF结构图的圆圈上了。
    建议后面再改回到器件中心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辑器件PCB封装放置封装中心在1PIN上,然后更新到PCB,这样布局布线就会以1PIN为中心移动器件,放置在DXF ...

谢谢
不过这个方法貌似不行,因为我的dxf不是整数,无法捕捉到中心点
    有误差

网友:
    有两个笨办法。
1、将格点设置地很小,这样即使有偏差也不会差很多,完全误差范围内。
    2、放置一个辅助焊盘或过孔,将其和dxf的一个盘都选中,通过编辑菜单里的水平中心对齐和垂直中心对齐可将两者对齐,再放置元件,删辅助盘即可。

网友:
    DXF導入到AD如果是Arc的結構,應該就會有Center的數值
    將Arc的 X,Y 數值填入 1pin的 X,Y數值內.
    要批量就用PCB List 面板,複製 Arc的 X,Y欄位數值,並貼上1Pin的 X,Y數值欄位(記得List 左上角開啟Edit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