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HFSS做微带线仿真,空气盒怎么确定

楼主(2019-06-27):
Ansys HFSS做微带线仿真,空气盒多大合适呢?以及空气盒是紧贴微带线上方还是包住整个微带线模型呢?对结果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网友A:
空气盒边界一般离辐射体至少有1/4波长以上吧。
微带线辐射能量小,空气盒高度也至少要有介质厚度的5倍以上,这样就不会影响微带线阻抗。
空气盒越大,仿真精度越高,但仿真速度越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气盒边界一般离辐射体至少有1/4波长以上吧。
微带线辐射能量小,空气盒高度也至少要有介质厚度的5倍以上 ...

实际环境中空气充满在模型的周围,并包围着微带线模型,若空气盒要与模型保持一定距离,感觉仿真不够真实啊!!呵呵

网友:
好高端的样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