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电源管理3

楼主(2019-06-27):
    linux电源管理3

    设备初始化流程:
device_register(dev)->device_initialize(dev)->device_pm_init(dev)->INIT_LIST_HEAD(&dev->power.entry);
    设备添加流程:
    device_add(dev)->device_pm_add(dev)->list_add_tail(&dev->power.entry,&dpm_list);

    从设备初始化和添加到设备模型的流程可以看出,每个设备在注册和添加的过程中对应的device->power.entry被添加到了dpm_list链表中。

devicesuspend由suspend模块完成,suspend模块由CONFIG_SUSPEND宏开关控制

    [cpp] view plaincopyprint?

    • obj-$(CONFIG_SUSPEND)       += suspend.o

    代码就在kernel/power/suspend.c中
suspend模块对外导出了pm_suspend接口:

[cpp] view plaincopyprint?

    • int pm_suspend(suspend_state_t state)
    • {
    •     int error;
    •     if (state <= PM_SUSPEND_ON || state >= PM_SUSPEND_MAX)
    •         return -EINVAL;
    •     error = enter_state(state);
    •     if (error) {
    •         suspend_stats.fail++;
    •         dpm_save_failed_errno(error);
    •     } else {
    •         suspend_stats.success++;
    •     }
    •     return error;
    • }
    • EXPORT_SYMBOL(pm_suspend);

    pm_suspend被用来控制系统的设备进入指定的状态。前面提到的Linux定义的四种电源状态会被传递到这个函数,pm_suspend会对电源状态做检查,如果传入的是非法之,直接返回EINVAL。
四种电源状态定在include/linux/suspend.h文件中

    [cpp] view plaincopyprint?

    • typedef int __bitwise suspend_state_t;
    • #define PM_SUSPEND_ON       ((__force suspend_state_t) 0)
    • #define PM_SUSPEND_STANDBY  ((__force suspend_state_t) 1)
    • #define PM_SUSPEND_MEM      ((__force suspend_state_t) 3)
    • #define PM_SUSPEND_MAX      ((__force suspend_state_t) 4)

针对具体设备休眠的操作都在针对设备休眠的驱动里面。相关的文件在driver/base/power/目录下。针对设备的休眠动作在driver/base/power/main.c文件中。该文件对外导出了三个接口,suspend模块用到了这些接口。
    [cpp] view plaincopyprint?

    • int dpm_suspend_start(pm_message_t state)
    • {
    •     int error;
    •     error = dpm_prepare(state);
    •     if (error) {
    •         suspend_stats.failed_prepare++;
    •         dpm_save_failed_step(SUSPEND_PREPARE);
    •     } else
    •         error = dpm_suspend(state);
    •     return error;
    • }
    • EXPORT_SYMBOL_GPL(dpm_suspend_start);
    • void __suspend_report_result(const char *function, void *fn, int ret)
    • {
    •     if (ret)
    •         printk(KERN_ERR "%s(): %pF returns %d\n", function, fn, ret);
    • }
    • EXPORT_SYMBOL_GPL(__suspend_report_result);
    • int device_pm_wait_for_dev(struct device *subordinate, struct device *dev)
    • {
    •     dpm_wait(dev, subordinate->power.async_suspend);
    •     return async_error;
    • }
    • EXPORT_SYMBOL_GPL(device_pm_wait_for_dev);

3.3平台相关挂起操作(platform suspending)在设备挂起操作完成之后,会针对特定平台做状态转换操作。Linux内核电源管理模块也为此定义了一组标准函数接口。不同架构只需要实现相应接口即可。
[cpp] view plaincopyprint?

    • struct platform_suspend_ops {
    •     int (*valid)(suspend_state_t state);
    •     int (*begin)(suspend_state_t state);
    •     int (*prepare)(void);
    •     int (*prepare_late)(void);
    •     int (*enter)(suspend_state_t state);
    •     void (*wake)(void);
    •     void (*finish)(void);
    •     bool (*suspend_again)(void);
    •     void (*end)(void);
    •     void (*recover)(void);
    • };

这组函数功能如下:
    structplatform_suspend_ops定义了一组用于管理不同平台的下系统进入休眠状态的回调函数。这部分跟mcu关系非常紧密,涉及到时钟,PLL,电压域,频率,总线等系统级的物理模块进入休眠状态。每个具体的函数功能,在sourcecode中有详细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