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贴片电容1nf0805封装耐压100v用50v代替会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2019-06-27):
有谁知道贴片电容1nf0805封装耐压100v用50v代替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耐压值一般都是根据过充电压计算的,一般都会选2倍或1.5倍以上的电压值作为电容耐压值的选型,这个个人的理解

网友:
试试就知道!

网友:
如果耐压过低,当大电压充电会不会爆炸,一般做降额要求主电源耐压要大约在2倍

网友(2019-08-15):
惯例是高压替代低压 您这低压替代高压?是实际输出电压50以下,也需要做盈余设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