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下载没问题,但是程序不运行怎么办?

楼主(2019-06-27):
请教大神一个问题,现在FPGA下载没有问题,但是无论如何程序都不运行,这是下载的数据:
  • INFO:iMPACT - Current time: 2017/4/11 18:32:33
  •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 Maximum TCK operating frequency for this device chain: 25000000.
  • Validating chain...
  • Boundary-scan chain validated successfully.
  • '1': Programming device...
  • LCK_cycle = NoWait.
  • LCK cycle: NoWait
  • done.
  • '1': Reading status register contents...
  • [0] CRC ERROR                                                              :         0
  • [1] IDCODE ERROR                                                           :         0
  • [2] DCM LOCK STATUS                                                        :         1
  • [3] GTS_CFG_B STATUS                                                       :         0
  • [4] GWE STATUS                                                             :         0
  • [5] GHIGH STATUS                                                           :         1
  • [6] DECRYPTION ERROR                                                       :         0
  • [7] DECRYPTOR ENABLE                                                       :         0
  • [8] HSWAPEN PIN                                                            :         0
  • [9] MODE PIN M[0]                                                          :         1
  • [10] MODE PIN M[1]                                                         :         0
  • [11] RESERVED                                                              :         0
  • [12] INIT_B PIN                                                            :         1
  • [13] DONE PIN                                                              :         0
  • [14] SUSPEND STATUS                                                        :         0
  • [15] FALLBACK STATUS                                                       :         0
  • INFO:iMPACT:2219 - Status register values:
  • INFO:iMPACT - 0010 0100 0100 1000
  • INFO:iMPACT:579 - '1': Completed downloading bit file to device.
  • INFO:iMPACT:188 - '1': Programming completed successfully.
  • LCK_cycle = NoWait.
  • LCK cycle: NoWait
  • INFO:iMPACT - '1': Checking done pin....done.
  • '1': Programmed successfully.
  •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 Elapsed time =      0 sec.

  •

另外就是程序也无法烧进去flash。
另外对比了一下开发板上的下载数据:

  • INFO:iMPACT - Current time: 2017/4/11 19:51:44
  •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 Maximum TCK operating frequency for this device chain: 25000000.
  • Validating chain...
  • Boundary-scan chain validated successfully.
  • '1': Programming device...
  • LCK_cycle = NoWait.
  • LCK cycle: NoWait
  • done.
  • '1': Reading status register contents...
  • [0] CRC ERROR                                                              :         0
  • [1] IDCODE ERROR                                                           :         0
  • [2] DCM LOCK STATUS                                                        :         1
  • [3] GTS_CFG_B STATUS                                                       :         1
  • [4] GWE STATUS                                                             :         1
  • [5] GHIGH STATUS                                                           :         1
  • [6] DECRYPTION ERROR                                                       :         0
  • [7] DECRYPTOR ENABLE                                                       :         0
  • [8] HSWAPEN PIN                                                            :         1
  • [9] MODE PIN M[0]                                                          :         1
  • [10] MODE PIN M[1]                                                         :         1
  • [11] RESERVED                                                              :         0
  • [12] INIT_B PIN                                                            :         1
  • [13] DONE PIN                                                              :         1
  • [14] SUSPEND STATUS                                                        :         0
  • [15] FALLBACK STATUS                                                       :         0
  • INFO:iMPACT:2219 - Status register values:
  • INFO:iMPACT - 0011 1100 1110 1100
  • INFO:iMPACT:579 - '1': Completed downloading bit file to device.
  • INFO:iMPACT:188 - '1': Programming completed successfully.
  • LCK_cycle = NoWait.
  • LCK cycle: NoWait
  • INFO:iMPACT - '1': Checking done pin....done.
  • '1': Programmed successfully.
  •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 Elapsed time =      1 sec.

  •

有哪位大神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么?M1,M0的配置都OK,M1拉低,M0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