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空气放电问题

楼主(2019-06-27):
如图,旋钮白色部分为涂导电漆处理过,在接触放电8KV时测试OK,
空气放电15kv打旋钮附近的缝隙时,静电会打到这个白色部分,导致设备重启。
请问这样是测试fail吗?空气放电时稍微避开白色部分就可以通过的话,是否可以算pass。

网友:
問認證實驗室

网友:
个人认为不算Pass,需要找到根本原因

网友:
这个要看你客户的要求,有的客户为了提高产品的稳定性,要求也很苛刻。有些产品重启是可以接受的,有些不可以。看你产品外壳好像是塑胶的,塑胶产品是不要打接触的。以后产品有ESD问题可以找我,我公司可以免费出方案,头像有电话,谢谢

网友:
是“电子星球”应用,,,

网友:
根据客户定义,如果客户没定义按B盘踞是不允许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