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波动与闪烁的求助,感谢!

楼主(2019-06-27):
有一个水疗的医疗器械产品,水加热时检测电压波动与闪烁时短期闪烁指示值为2,请教大神如何整改,水加热为可控硅控制的比例加热,加热功率为1000w。,非常感谢!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1500W,经常要开关,开关过程都是慢慢的加,PST从最初的3.3,到1.7,再也好不了,试了很多的方案。一个半月了,测试8次都没有解决

网友:
    可以调整下程序

网友:
    你好,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这个问题,能否提些建议,谢谢!

网友:
    有PLC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