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种裱框怎么画

楼主(2019-06-27):
(图片)

网友A:
1.新建原理图;
2.活动面板中打开“Properties”,设置单位为“mm”
3.点击“Custom”,自定义原理图图框;
4.输入图框长宽;
5.不勾选自带的标题栏;
6.不勾选坐标边框;
7.设置合适的栅格,用2D线在图幅上画出图框;
8.加文本信息,修改属性为对应内容;
9.点击菜单栏/文件,保存副本为.SchDot, 位置在AD自带模板文件夹里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新建原理图;
2.活动面板中打开“Properties”,设置单位为“mm”
3.点击“Custom”,自定义原理图图框 ...

我用的是AD16  这个properties  在哪

网友:
AD16就Design->Document Options(D-O)。
单位不一定要mm,按自己或单位的习惯;
尺寸可以选标准的,也可以自定义;
不勾选自带的标题栏;
不勾选坐标边框;
设置合适的栅格,用2D线在图幅上画出图框;
加文本信息,修改属性为对应内容;
点击菜单栏/文件,保存副本为.SchDot, 我一般在preference里设置新文件缺省,没有尝试楼上的方法。